MACBOOK A1286进系统超慢,进去后半死不活。

楼主(2013-09-02):
大家好,我手上有一个MACBOOK1286,进水的,显卡供电位置的腐蚀,清理加焊后能亮机了,但是进系统非常慢,重装系统时本机硬盘无法抹掉,换硬盘重装系统,仍然是慢,进系统后操作时反应迟缓,还有一点是风扇狂转,请大家提示一下,该从哪里下手?非常感谢!

网友:
风扇狂转是不是温度过高引起的,或是温控芯片误认为温度过高导致的,温度误认为过高后就会降频,导致系统操作变慢

网友:
看看cpu是不是温度很高 内存也有可能

网友:
谢谢两位兄弟

网友:
谢谢了,我再查看一下

网友:
电源换一个,电源电压不稳也会出出现进系统卡,硬盘坏也有有这样的现象,但风扇狂转,我感觉还是温控检查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这个机器使用不到一个月,我们这里卖出去的,进水后又被我们收了回来。还是I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