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电路讲解

楼主(2013-09-02):
TTL门电路 电平标准 0V-0.8V作为低电平 低电平额定值为0.2V  2V-5V作为高电平 高电平额定值为3V

电平概念:数字0和1对应的是一个电压值而不是一个电压范围通常把这个电压范围称作电平。  使用高电平信号接地变为低电平信号

winbord  W83627

67脚 I/O向南桥发出的I/O-power ptn  3.3V-0V跳变

68脚 开关-I/O 0V-5V

70脚 RM RST 如果为高电平说明5V  SB ok

72脚 I/O输出低电平拉低绿线

73脚 I/O向南桥发出的sleep isi 信号 关机后为低电平 开机后南桥把73脚驱动为持续的高电平状态 此时sleep 休眠状态无效主板持续上电!

ITE 8712

75脚 I/O向南桥发出的 I/O-power ptn 3.3V-0V跳变

72脚 I/O  power ptn  3.3V-0V

85脚 RM  RST  为高电平 5V  SB OK!

76脚 I/O输出低电平拉低绿线

71脚 I/O向南桥发出的sleep isi 信号  关机低电平 开机南桥把71脚驱动为持续的高电平状态71休眠无效主板持续上电!

检修时钟电路:

第一步:测量时钟晶振 14.318KHZ 2端是否有1.11V-1.16V电压且有压差 对地阻值300-600欧。 谐振电容对地阻值。

第二步:测量时钟芯片周围330 220 的电阻 是否有1.5V-1.8V的供电电压。

第三步:测量时钟周围的贴片电感两端电压是否为3.3V或者2.5V(开机后测)       如果上面都正常则是时钟芯片损坏

检修开机电路:

第一步:测量开关针是否有3.3V或者5V高电平  测量1117输入端是否为5V SB

第二步:测量CMOS跳线是否为3.3V高电平

第三步:测量CMOS电池是否为2.5V以上

第四步:测量32.768KHZ的晶振两脚是否有0.5V左右的压差,对地阻值是500-700欧

第五步:测量I/O 67脚点开关是否是3.3V向0V跳变   如果都正常 就是I/芯片或者南桥芯片损坏  或者是开机电路中的3级管

检修CPU供电电路:

第一步:测量ATX电源4pin 12V供电接口 对地阻值是否为300欧-600欧

第二步:测量上管S级对地阻值和上管G级对地阻值  测量上管G级判断电源IC的好坏

第三步:测量电源管理芯片输出端是否为低电平 一般为5V高电平

第四步:测量下管D级对地阻值   下管对地短路  北桥坏 电源IC    一般CPU供电电路容易损坏的元件有 电源IC  MOS管 电容 电感

检修复位电路:

第一步:测量复位开关针是否有3.3V的高电平

第二步:测量ATX电源第8脚跑南桥的线路 容易损坏的元件有 门电路  南桥  限流电阻

第三步:测量复位开关针连接的门电路输出端是否为低电平

实时时钟晶振32.768KHZ  网卡晶振25.000KHZ  声卡晶振24.576KHZ   时钟晶振14.318KHZ   一般是检测两脚是否有电压且有压差

网友:
第三步:测量时钟周围的贴片电感两端电压是否为3.3V或者2.5V(开机后测)       如果上面都正常则是时钟芯片损坏  $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5336-1-1.html??????????

网友:
简单有用,灰常不错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O(∩_∩)O谢谢撸主

网友:
还没看到东西,楼主怎么被禁言了》?

网友(2014-04-10):
看了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很有用。对于菜鸟很有用

网友: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请恕我直言啊,晶振的频率是不是写错了很多,14.318MHz,32.768KHz,25MHz,24.576MHz。

网友:
不同的主板生产厂家设计的都不同参考了    谢谢

网友:
学习下吧.....下载下来对主板,看图纸学习下吧.....下载下来对主板,看图纸

网友:
支持一下楼主,这个对新手真的有用

网友:
主板芯片组不一样所发出 的信号也是不一样 参考谢谢了 感谢给大家分享

网友:
非常感谢呀

网友:
楼主好人  楼主万岁    楼主千岁   楼主百岁   楼主一岁

网友:
来学习技术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了

网友:
恩恩感觉很有用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不错。

网友(2014-05-13):
高手啊,值得学习

网友(2020-06-13):
对于新手很有用

网友:
楼主讲的很好,如果能够再细致一些,就更完美了

网友(2022-01-25):
学习下吧.....下载下来对主板,看图纸学习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