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OC显示器改通用高压板后,主机休眠叫醒时白屏

楼主(2013-09-02):
AOC显示器改通用高压板后,使用正常。就是主机休眠时,唤醒后显示器就白屏了。按键开关显示器,没用还是白屏,把电源拔掉,重新插上通电后就又正常了。。。怎么回事???谢谢大家。。。

网友:
谢谢大家。。。有知道原因吗?我QQ:2359602889

网友:
这个问题复杂了,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问题已解决,把后期电路断开,OK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呀,又多学了一招

网友:
断开后期电路?
后期电路指的是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