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速度很快 打开浏览器很慢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3-09-02):
我的电脑装的是win7的系统,每次开机都32秒左右。。。但是每次上网打开浏览器的时候都很慢是怎么回事啊?求解。。。
win7

网友:
是刚进系统打开浏览器慢还是不管什么时候打开都慢?
要是刚进系统打开慢那就等一会儿再打开
要是什么时候都慢那就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
这个会不会是电脑的性能方面的问题,响应速度

网友:
是不是ie中招了,或者上网慢。

网友:
GHOST的话就会这样,优化过度

网友:
看一下网络安全级别,试一下别的浏览器,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