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9000死机了

楼主(2013-09-02):
三星I9000手机开机时,显示LOGO不到一分钟就自动断电了,有谁修到过这种情况呢?求方法!

网友:
开机出现logo就断电,首先要确定你的手机电池是否有足够的电量。可以先用万能充充满。
然后检查电池触点以及手机上的电池接触片是否有污垢。
用刀片轻轻刮干净不插sim卡开机试试。

若是有个维修电源表,供电测试一下最方便。
确定电池接触良好,电池有电的话,
就要看看机子是否浸液过,开机电流是不是太大。
以及软件问题了。

网友:
电池是好的,没有接触不良。刚刚开始电流都是正常的就是在显示LOGO的时候停在那里或者是进去显示主机界面就死在那不动了,也没有触摩其它按键都没有任何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