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顶星N78 d2主板开机后关机不能再启动,需断电又OK

楼主(2013-09-02):
顶星N78主板,上电正常,(本来是集显跑码正常但无输出,接独显正常),上独显后正常进入系统工作,关机后不能再次开机,必须断电5秒左右才能再次触发,如果选择重新启动则可正常重启,强接复位键也能正常重启,就是不能关机重启。
另此机集显无法输出,加焊桥无效,跑码正常。
请教是主板哪方面问题?谢谢!

网友:
那个板的行场信号的钳位二极管有问题

网友:
桉是说的是A7w吗?

网友:
就是VGA接口的那几个小5脚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