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AM2主板网卡比较了解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3-09-02):
AM2主板本身网卡和插2张独立网卡都可以认到。就是连部上网连灯都不亮,
平常网线插进灯会亮才对啊。朋友们谁知道

网友:
可能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首先确定网络通不,把驱动从新装过,再查主板的问题

网友A:
10网络是只有数据过的时候才有指示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网络是只有数据过的时候才有指示灯的。

你是说 IO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