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色液晶显示器,型号为227AM 黑屏,求助

楼主(2013-09-02):
一台三色液晶显示器,型号为227AM 黑屏,这个显示器的液晶面板用的是奇美M220Z1-L09,是个120Hz的3D屏

用的方案是普通驱动板+倍频板,由于手里没有其它的驱动板,所以无法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

测量驱动板,倍频板,和屏的逻辑板上的电压基本都正常,

通用驱动板送出的LVDS信号 有1V左右的电压,倍频板输出的LVDS信号测量不到电压,

维修陷入僵局,望知道的朋友指教,内部图如下:

这就是在屏与通用驱动板之间的倍频板,把普通驱动板的60Hz信号转成120Hz的,

屏的接口,

屏的电源接口(5V)

屏线的样子

屏电源接口的样子

还望有知道的朋友,指教一下!~

网友:
没有碰过,路过学习下。

网友:
这种也可以用通用驱动板 去测啊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是一样的情况,黑屏,

关键是通用驱动板和屏之间还有一个倍频板,驱动板的LVDS信号要送到倍频板去处理,

由于倍频板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也就无法确定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手上没有东西。是不好确定的……最好点屏式一下。

网友:
这样的屏不好搞了,没有点屏工具了

网友:
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直接X宝拿回来测试下就好了,不贵

网友:
关键是倍频那块不好处理啊 没遇到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X宝拿回来测试下就好了,不贵

好贵的,都要100多块,更离谱的是一个3D功能驱动板,要价350元,吓到我了,怕怕

网友B:
你这个 先量下啊   不行在 换板子  通用就搞定
我有通用的

网友:
换板啊换驱动板换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 先量下啊   不行在 换板子  通用就搞定
我有通用的

通用板子驱动不起来的,现在不确定倍频板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没有碰过,路过学习下

网友C:
没见过这种显示器呢?建议换下电源板试试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机器,期待能修到新产品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过这种显示器呢?建议换下电源板试试

电源板正常,5V 12V均正常,带负载也正常的,

网友:
这台显示顺修好了,现在用的就是,
维修过程请见: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86816&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