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手里有没有这样的好板?acer 4551g的

楼主(2013-09-02):
你手里有没有这样的好板?acer 4551g的。外观如下图
正面:   背面:

网友:
我手里有个JE40 -CP的  你需要什么数据 ?

网友:
这个板板号是JV42-DN ,AMD的独显。接修的时候是时开机时不开机,当时没注意板子拆机时已经变形,无法修复,想换板,起码要形状相同

网友:
不会要赔客户吧

网友:
不会要赔客户吧,这样的话就亏大了,这个板我还没修到过

网友:
加我QQ:153647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是你加焊桥知后变形的吧?

不是的,上机加焊的时候才发现不平,再一个,边上有撞击过的痕迹,当时没有拆机所以没注意到,反正是不显,没有300元以下的好板,准备原样还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你岂 不是陪了

最初是有时显有时不显,到时候可能还有皮扯,修了好久了,手艺不精,木办法,要赔就赔吧。楼上那个卖板的他说有好板,要三百多,还一天都不保,算了,让他继续卖吧,不换了

网友:
我也在找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