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GC-M2不认盘,绕了一大圈,原来这么单间

楼主(2013-09-02):
这块板是卖电脑的同行送修的,说不认盘,U盘也用不了,打下USB阻值都正常,U口怎么弄都用不了。四个SATA也用不了,心想肯定是南桥挂了,接着就换桥,折腾了半小时换上后心想应该好了,插电源开机还是不认硬盘,晕死,怎么会这样啊,刷bios还是不行,算了不弄了,睡觉,第二天早上没啥事,又拿出来弄,在bios里面一个一个审,结果发现民问题

这个东东默认的就是关的!!!哎,本来简单的事给我搞得这么复杂

网友:
默认是关的,还有这样设计的

网友:
是因为会的多了 考虑的 就多了,如果你只会做系统,你就只会想着系统或者BIos设置的问题了,怎么说呢,以后注意 从简单开始排除吧。

网友:
原来这么简单

网友:
晕先软后硬这样的问题很常见呀

网友A: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默认关这么多接口,见识了

网友:
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啊 维修确实来了就感觉故障大了 很多误判

网友:
哈哈,搞笑,折腾啥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了DELL服务器方主板,原因是不开机IO的问题,换后解决了开机门师但主板不认硬盘,U盘认识,最后才找到是BIOS禁用了,怪了第一次碰到。

网友:
呵呵   有的时候就是会先入为主的!

网友:
看来什么问题都要先易后难啊 要不会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注意别犯低级错误。

网友:
这个不是关闭了IDE SATA吗,USB怎么也会用不了呢

网友:
ATA/IDE关了,按说USB盘的话应该会认的吧,这个是USB接口和IDE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
好奇葩的故障。第一次见到默认关闭的

网友:
新手一般都会先找BIOS的问题,所以会的东西越多,有时候可能绕的圈子越大。把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我真。

网友:
碰到过以前的老主板会这样 用的时候打开 但是很少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楼主有才

网友:
"联想945GC-M2不认盘,绕了一大圈,原来这么单间"原来是套间,哈哈哈。

网友:
不是从新刷过bios嘛?怎么还是关的啊 ?难道出厂的时候就是关了的啊?

网友:
也就是放电没有用了?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绕了一大圈,原来这么单间.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网友:
同意3#楼所说 修东西的是候知道的越多修起来考虑的越多顾忌也多,如果只知道这一样估计也不会绕弯子了!

网友:
我昨天也遇见过这么一批,网卡还是独立的的擦!做完系统才发现没网卡插上不开机!

网友:
有时候会得多也不是好事!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种问题!呵呵

网友B:
懂的东西越多,想的就越复杂。如果是新手肯定先从BIOSS的问题开始找。

网友:
有好多人说要由简入繁,楼主不是没有从简单考虑,只是大多数主板的默认值是开着的,这种只是少数,你们遇到了也不一定能想到这里,楼主说出来了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应该多谢他才对,而不是笑话人家

网友:
有好多人说要由简入繁,楼主不是没有从简单考虑,只是大多数主板的默认值是开着的,这种只是少数,你们遇到了也不一定能想到这里,楼主说出来了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应该多谢他才对,而不是笑话人家  顶啊

网友:
没遇到过,真长见识了

网友:
我也没见过这样设计的BIOS

网友:
楼主心里想死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懂的东西越多,想的就越复杂。如果是新手肯定先从BIOSS的问题开始找。

正是,我的宏基RS-A780刷了精英780的BiOS又认盘了,,,

网友:
差点就悲剧了  下次注意点

网友(2015-11-20):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默认关这么多接口,见识了

联想这种操蛋事情多了,946 BTX的我差点换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