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CG-71212T上电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3-09-02):
近日接修一台索尼  PCG-71212T笔记本,上电触发电流跑到1.7-1.8-1.7-1.2然后大概15秒断电,能重新触发,测南桥BIOS有波形一直到1.7A ,原来以为显卡坏了,直接换了显卡,故障依旧,刷了BIOS,测量内存202pin  SMB_CLK_R有瞬间波形,然后电压是持续的3.3V,直到掉电,望指点一二,感谢不尽

网友:
SMB_CLK_R瞬间波形不是32pin发出来的,断开此脚线路,没有波形出来,其他SLK波形正常,CLK_CPU_BCLK频率达到了300多兆。可以确定是时钟芯片坏了么?望解答,因为没芯片代换,所以我没办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