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鉴定

楼主(2013-09-02):
各位高手鉴定一下此标号“2A12103”或是“2A121D3”的电源芯片,可用那个型号芯片替换。方便的话发个此芯片PDF看看,第一次遇到

,谢谢。或者给个能够吗此芯片的地址也行

网友A:
顺便问问,版主修不修二氧化碳激光电源。可以修的话留个言

网友:
完全没有见到过这是什么东东

网友:
我去找找笔记,这个功能的芯片我见过,一个讲TCL电视维修的视频上有,我当有时做笔记。一会回复你。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三个光偶那种ATX电源上的?

网友:
找到了,应该是NCP1207
主要功能,1脚是过压保护,超过7V就保护,2脚PWM电源稳压控制(多数接光耦)3脚是电流检测脚
               4脚接地5脚激励输出,多接MOS管6脚是工作电压输出15V 7脚是隔离脚(空脚,作用是隔离6脚和8脚,因为8脚的电压太高) 8脚为高压直接接入端
   总结:整个电路和工作电流需30mA,但第8脚输入电流内部限制只是0.7mA,所以6脚外一定要接一个15V的电容,充满电后会对6脚放电,使其工作,如果此电容故障,整个电路将不工作。
同样的芯片为NCP1377B,为NCP1207的升级版,至于你所发的芯片型号我没有找到,2A是什么也没办法解释。现在同样作用的芯片型号提供给你了,你通过具体电路自己分析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再次表示记笔记真好啊,上学时的好习惯,没想到毕业十多年了看东西还是有手瘾,而且还能受益。

网友:
再附送你一张电路图。

网友A:
非常感谢。8脚电流极小(40K电阻压降1V),估计芯片损坏,对芯片编号2A12103表示无从下手。多亏兄弟的笔记了,再次表示非常感谢!!!!!!!!!!!!                    PS:非ATX电源,复印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问问,版主修不修二氧化碳激光电源。可以修的话留个言

这个电路比较新鲜哦、不错

网友B:
这个PWM好像3842哦   可以用通用开关管代换

网友:
你画的什么啊乱七八糟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PWM好像3842哦   可以用通用开关管代换

不要误导这个跟3842全完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是显示器上用的 还是电视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8脚电流极小(40K电阻压降1V),估计芯片损坏,对芯片编号2A12103表示无从下手。多亏兄弟的笔记 ...

8脚电流本来就应该很小,只有0.7左右,看我笔记记的,你多查查那个15或16V的电容以及涉及到的三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