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亮,内接不亮维修思路

楼主(2013-09-02):
最近碰到好几台I3,i5的机子,都是外接亮,内接屏不亮,外接一切正常,就是上屏不亮。屏上没有任何显示,屏供电也没有出来,不知道怎么下手,所以小弟在此发帖请教,如何量屏工作的条件,是显卡给出个什么信号,让IO开启LED,HM55开启屏供电的,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我也遇到了好几次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做显卡,不行就换板。如果一会有人回答,通知我也学习下

网友:
不会吧,新机器又出这个问题?这个还真没遇到过,上次记得遇到台ACER的在BIOS里面可以调的,默认的是外接显示器显示,真郁闷了,害我去搞显卡,还好没弄的更坏

网友:
新机子的故障就是奇怪,很多都不想老机子,修起来有时还挺麻烦的个人认为,而且芯片也是越来越小,维修起来难度大呀!

网友:
屏,屏线,BIOS排除了,现在搞lvdS这个信号了,是HM55发出来的,就是找不到一些下拉的电阻,没有标识,无从下手了,还有就是CLK,DAT的波形不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