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A78 AM V2.0 主板 换MOS管后 点不亮的怪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13-09-02):
华硕N4A78 AM V2.0 ,开始是一上电就风扇一下就停,不插12V 4P就不停,万能表测试后,发现有两MOS下管穿了。和另一组的上管K0553穿了。于是把其中一组的上管移换到另一组的坏上管,然后把坏的两的MOS下管拆了,上电后不停了,上假负载后CPU核心有1.56V  于是上真U,能点亮。大发现一组的12V上管电容和管都发烫。于是以为的负荷问题,找了元件把拆了上 下管的那一组 用新的换上。换上后,上U测试,发现第一次开电后有跑玛,自动两次跑到EE后(当时没有插上内存) 自动重起了就不跑码了,显示NO。。
经测,没有CPU电压了,也没内存电压了!!后来下班了。。
第二天来,我没来得那么快,同事拿去修了 新手乱来一通,但还是搞不掂,后来又来给我,跟我说了动了那些。。他把内存电压修出来了。1.75V (是不偏低?)但还是没CPU电压。。还是没复位不跑码 换过CPU宫殿管理芯片,拆过4组上下管。和一个内存电压芯片 7120 。
我接后,也没思路了。。。。
所以请求各位大势帮忙分析,谢谢。

再到我手上,我重新换回原来的CPU电压主管理心片。问题一样 。
目前的情况:有内存电压1.75V,桥旁边的电压1.1V   VTT0.89V  无PG 无时钟,无复位。无CPU电压。

请求各位大势帮忙分析。

补充内容 (2014-8-2 18:36):
最后 放弃了。

网友:
难道CPU电压主管理心片没焊好?这种脚的对新手的我 非常难焊 又吹又焊,主要的落铁不好入手。旁边有电容 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