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nd x201i无待机,维修经验!让我明白,对地阻值,有时也是很坑爹的!

楼主(2013-09-03):
thinkpand x201i无待机维修经验
接客户thinkpand x201i机器,与客户沟通,机器是怎么坏得,客户告知,正常使用

坏得,插电流表待机00,拆机,首先外观扫描,没有任何腐蚀,掉件,烧焦痕迹,接着测量各个电感,对地阻值正常。
       近接着从公共点查起,无对地阻值400多欧姆正常,通电测量电压0 V,接着查看图纸,直接跳到,隔离 P够道MOS管 Q48  S级有19v电压,正常G级19v电压,不正常,应该是低电平才对,继续追查,分析图纸得知,此信号受控于Q47 Q22,根据以往维修经验,纬创代工主板,-PWRSHUTDOWN信号容易引起,不过隔离MOS管!直接测试该点,电压发现,电压0V,看来问题,就是在这里了,没有电压,习惯性的,打了下对地阻值,测试正常,于是往上追查,此信号的来源地,
      此信号由TB62514 u39待机芯片,46PIN 经过R815 发出,测量此芯片工作条件,1主供电, VREGIN20经过 R708R699并联给59PIN提供供电,19v正常, 2,电源检测信号57PIN BAT_VOLT电由R736 R748串联而来,7v不知道是否正常,图纸中没有标示电阻阻值数值,看不懂,我想应该正常,查阅以前的IBM机型电路设计,应该是正常的,3,VCC3SW 待机电压,61PIN经过R734电阻而出,测量为0v,看来这是第2个,故障突破点,测量阻值,400多欧姆,按照往常的经验,应该算是正常吧!此时,脑子里很纠结,为什么开启VCC3SW待机电压工作条件具备而不出呢? lenove thinkpan

网友:
无待机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很淡定的啊  还是有信心

网友:
哥已经发过类似的。你可以看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4577-1-1.html我的就是VCCRTC连锡了。哈哈

网友:
修机,真得要很细心,很细心,注意每一个小细节,要不然,一不小心就会,把版搞废!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楼主分板得不错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