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3T不跑码求思路

楼主(2013-09-03):
此主板已经困扰小弟很长时间了.此板不良故障为不跑码.   首先测量VCORE 1.3V 正常,   接下来查时钟.时钟供电正常.无波波就看了下RN上面的大致电压.算正常.  接下来我查复位..PCI-E A11脚为3.3V.正常. 复位针上3.3V正常. CPU的复位要上真U才出VCORE 所以也没有去找了.这里就先放着吧.而且诊断卡上面的复位灯也是刚点PWRSW时.复位灯闪一下.在此猜想复位电路应该没问题.   我就是按上面的方向跑了一遍. 然后再从头来测电压.南桥.内存.VTT.反正能测的基本都测了.也还算正常.  然后测PCI A34帧周期信号.3.3V  正常.完了我这下不好搞了.难道只有刷BIOS了吗?
还是再测了一下全部供电.无意中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VTT 1.2V的管理芯片是APW7120 7脚为OCSET(如上图) 当黑笔接地.红笔接7脚时.自动重启.当红笔接地黑笔接7脚时.居然跑码了.难道过流了?过流了为什么会有输出1.15V呢? APW7120  和0903上下管 。和APW7120 7脚相连的电阻 也全部都换过.还是不行.
大侠们.帮忙分析下是可能是哪里问题.
CPU的寻址已经都到了解南桥了.按理说MCH和CPU那边电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BIOS的供电也正常. BIOS是25Q80B
  真的百思不得骑姐  朋友们给个思路吧

网友A:
  来位仁兄给点高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位仁兄给点高见啊

华硕板子 不会修  接个电阻到7脚 看看  能跑马就行了

网友:
 就是不行哦.换了大点的电阻和小点的电阻.各种换吧.还是不行
伤心哦

网友:
那是北桥方面的问题,烤下桥看看

网友:
  又要动桥了

网友:
如果所有办法都试过而没有用的话,只有动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