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斯美女 P5KPL AM SE 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3-09-03):
    话说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位黑斯美女.以迅雷不及的速度冲了进来.老板我的机器老是重启.接机测试,不重启,先用用看。第二天又来。。。点不亮了. 各种代换后确诊为主板问题.放这里修吧。查了下各种供电均正常,时钟。复位也正常。管他的刷个BIOS看看。也是第一次刷。还是官网的BIOS哦。刷了能开网卡就是不能用,而且一装驱动精灵检测驱动就重启,于是在论坛看见一位好心的朋友分享的BIOS后,OK全部正常点亮,也不重启了。开心的啦。,测试几个小时又重启了晕,加焊南桥后好了一天,又开始重启了。真的被它给征服了,无语了,只能让黑斯妹妹换板了。这板还是得把它修好啊。在此发帖。不知道有没有跟有一样遇到过此现象的朋友,有思路的朋友也给点意见,小生在此谢过了。。。

网友:
就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检查CPU的四个或者六个滤波电容是否失效

网友A:
表面观查无明显的异常.要全部拆了再换掉吗?  那可是坦电解电容哦.可没那么容易坏.还有没有可能别的地方?

网友:
中国是山寨之最。你竟不服党的教导,为了健康和社会和谐发展,要快加替换,以经济繁荣。
不过这些板子确不好修,

网友:
  楼上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面观查无明显的异常.要全部拆了再换掉吗?  那可是坦电解电容哦.可没那么容易坏.还有没有可能别的地方?
...

说句老实话,我现在还没有搞清坦电解电容和固态电容长什么样子。

网友:
.....不好意思  误导你了.应该是固态电解电容吧...

网友:
请问楼主,那是什么板子啊,蓝色插槽还有拉杆,那是什么插槽。上面三个BIOS插槽吗?没见过这样的板。华硕P5KPL-AM SE,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网友:
   那是编程器啊。呵 呵,我误导你了,不好意思。

网友:
这板子真心的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