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3-09-03):
收到一台显示器,AOC的,拿来开机不亮,就拆机,拆完以后,插上电,测5V~12V都正常,也不跳变,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我用手触摸了一下驱动上的芯片,指示灯亮了,插上VGA线,显示正常,只要一亮开多久都没问题,当一拔电,马上插上电,还是可以正常开机,只要拔下电源半小时,再插上去就开不了机了,又要用手去触摸一下驱动板,又开机了,具体触摸那个地方都可以开机,只要是驱动板上那些芯片和小零件都可以,触摸地不可以,有没有有经验点的师傅给个提示,到低是那个地方的问题,刚开始以为是虚焊,我加焊过,还是一样,晶振我从旧板上换一个上去,问题依旧。

网友:
按键检查一下,最好全部换掉,电源部分的电容看一下,机器买多久了

网友:
主芯片加焊一下。驅動板電容換了它看看。

网友:
是驱动板上接地的某个小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