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0独显

楼主(2013-09-03):
T400独显总是出问题 就是在bios里 把display选项关闭 也返修 我想问问 独显显卡拔掉的话 机器会亮么?

网友:
此机有显卡板吗?
还有就是如果是有的话,拔了肯定点不亮,因为这不是台机

你没有修过机啊?

网友:
............锅锅  请你看仔细再回复 要不找个师傅问问好么 我是真心求助!

网友:
取掉独显可以用

网友:
显卡拔掉是肯定不会正常亮屏的,它是调节屏的功能

网友:
T400的显卡不是焊在主板上的么?

网友:
是焊的,我的就是这款,拆了不知道行不行。没有单独的卡,拔不了。

网友:
拔掉显卡机器能亮 好像就是几系统黑屏 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事   有知道的说一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