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咔一声跳到30V咔一声成了6V多

楼主(2013-09-03):
稳压电源咔一声跳到30V,咔一声成了6V多,电压调到最大也是只能达到6V多的样子,一直这样,开的时间长了有时会咔一声又正常了,但一会就跳下来了,电压达不到实际电压。现在很稳定一直6V多,谁对这电源有研究啊,指点下,型号是APS3005S, ATTEN的电源。过保了,还挺新扔了可惜啊。

网友:
把调节电压的那两个电位器换了就OK了。

网友:
你调节电压的两个电位器 指的是 可调电阻 吗

网友:
好像是通病,3005si有这个通病

网友:
兄弟,那两个电位器,通用吗?都什么型号?市场上好不好买?

网友A:
万一买不到,可以在电位器里滴几滴变压器或缝纫机油,再来回调旋钮就慢慢OK了!!!

网友:
滴油真没想到,我拆开了,四个电位器是50K一个,10K一个,5K两个。和电流的互换了下电压长了一点成8V多,还是有问题,算了,直接买新的换上试试,谢谢各位支招。

网友:
我用的里面有4个电位器的用好今年了一直没坏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型号的电源,不过有时候会咔一下变成0V,过一会儿就自己好了,或者重开一下就好了,不知道是啥情况?哪位高手知道,麻烦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喷点WD40试试

网友:
这款电源的电位器问题很多,换了好了,但超过3.5A,使用20秒左右电压归0。所以试机只能拨掉电池

网友:
我的安泰信电源是带联想本,不显示待机电流,开不了机,别的都能,大家有遇到了过吗,是不是也是电位器的过

网友:
安泰信电源打死我也不用   上过当

网友:
什么电源好了,我最近要买一个。

网友B:
好消息,我从网上买了几个新的,把那两个调电压的电位器一起换掉就好了。
一个是50K,一个是5K的,才5毛钱一个,实惠。
在这里谢谢各位回帖子的朋友。谢谢!

网友:
电位器是什么样子的哦?发一个图片吧,我这有一个坏了,开机就47V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都换过2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消息,我从网上买了几个新的,把那两个调电压的电位器一起换掉就好了。
一个是50K,一个是5 ...

这个电位器不要图便宜啊,要买那种20块一支的进口电位器才能耐久..你换便宜电位器,有你后悔的!到时候修本时候电压突然跳高,看看不吓死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万一买不到,可以在电位器里滴几滴变压器或缝纫机油,再来回调旋钮就慢慢OK了!!!

你这样是对自己不负责的,一下变到30得烧坏多少器件,小心点好,换了也没几毛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是对自己不负责的,一下变到30得烧坏多少器件,小心点好,换了也没几毛钱

回复时请注意前提条件:万一买不到。我的APS3005DI
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拆下来清洗电位器后再加点变压油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还是用的好好的。

网友C:
前提是什么?安全,这个是涉及电压的,不是电流,买一台新的多钱?烧个本多钱,用脑子想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提是什么?安全,这个是涉及电压的,不是电流,买一台新的多钱?烧个本多钱,用脑子想想

呵呵,买个不兴坏的高档电源就OK更安全了。
我相信普通维友是舍不得买那么贵的东西的。这个电源开机时或调电压旋钮只要电压跳动不规则就要注意(未接笔记本),电位器里面接触不良,需及时处理,不然就会出现安全问题!
当然换个好点的肯定是好。

网友:
别说了,说了就来气,我的兆信用了五年没出问题,安什么信我没用到十次就出现那样的问题,电位器的质量真是不怎么样

网友:
30V 还好啦,我 一下50不动了

网友:
我的这个电源烧了我4台笔记本亏死了  电压直接跳到47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买个不兴坏的高档电源就OK更安全了。
我相信普通维友是舍不得买那么贵的东西的。这个电源开机时或 ...

我是自己改了,常用的就1V 5V 12V  14  16V  18.5  19.5V几种电压,我只是定了上面几档,因为18.5适合普通19V的了,19.5能适合到20V,笔记本的就都有参考的了。自锁连动开关接不同的电阻适应不同电压    选好点的精密电阻就是了,呵呵,有能力自己改个单片机的话,就成高档货了。

网友:
两个继电器换下,我的电源继电器拆下来,用可调上12v测试。虽然有吸合的动作声,但万用表测继电器是坏的,然后顺便把电位器也换成绕线的了

网友:
我的还在保就给我烧了台笔记本,然后我就一直放在桌子低下垫脚了,不愿保了,保回来说不准哪天会再一个50V,赔人本子就不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