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台式机开不开机反复亮灭反复重启啊怎么办跪求高手

楼主(2013-09-03):
最近店里来了不少修i5台式电脑的 电脑的毛病都是一样的反复重启 按下开机按钮后转几秒就灭了然后自己继续重新点亮 在转两秒又灭了 如此反复 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那位大神遇见过 跪求指点迷津 谢谢
不开机

网友:
复位电路短路?

网友:
来个经典的:刷BIOS
清下电,看下复位,查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