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版主啊,大神们啊。。。。。

楼主(2013-09-03):
映泰TA790XE3不跑码,全板没复位,测供电发现内存的1.5V供电只有0.6,对地阻值12。。我把内存那八脚的IC取下来,内存的1.5供电管还是对地蜂鸣,阻值依旧12,是D3内存,AM3cpu,我是新手,请大家跟我说一下你们的意见

网友:
那个值12是南桥对地阻值,一般为20多,不过都会有个别的。我说直接点,先换了IC和两个场管,看IC工作条件,在论坛里找内存IC工作原理应该有。如果还不行,烧烧1.5V左右,看南桥发热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EF6137B没找到PDF

错了,是EP6137B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了,是EP6137B

为什么跟南桥有关

网友:
你找个板子下个图纸,慢慢看,再加点书上的知识,自己去找理解自己可以理解的,大致的思路个个一样,个人思路是经验得。慢慢研究,个来星期就能了解大致。

网友B:
我也是新手。新手真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新手真悲剧

同命相连啊

网友B:
我以前是 修液晶的,现在才转行笔记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是 修液晶的,现在才转行笔记本

液晶太简单了,一个星期我就掌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液晶太简单了,一个星期我就掌握了

液晶的确简单

网友:
烤下南桥看看

网友:
能跟我说为什么吗,我想知道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