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座子重新置球

楼主(2013-09-03):
大家对775座子估计都有做报废的不少了,也郁闷了我好长时间了,这个方法也是经过老师的指点才做成功的,第一步就是在主板上锡珠,把775座子的锡弄平,第二步就是开始加焊了,注意下主板一定要保持平整,保持平整的方法就是要有支架,预热要开到140度,我加焊时的温度是上245下250度无铅的轻松拿下,本人表达能力有限,直接看图吧。

网友:
线圈.*脏话*.我都没成劲过.你这么牛B

网友:
这个牛的,我只换现成买过来的新座,有的时候明明断线,我就自己里面插根针,尖头烙铁焊一下,如果板子本来就老就放弃了。

网友:
好方法,怎么我一直没想到呢?

网友:
【佩服! 估计楼主和无聊 才会去弄这个

网友:
在板子上是如何植球的,这个描述清楚就好了。

网友:
高手啊!我是时候能到这个级别。。。。

网友:
这么多触点也真是够麻烦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中。。。。。

高手我什么时候能到这个级别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B:
够 主板钱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够 主板钱的吧!

你可以不修但必须得会,

网友:
呵呵 来几个风枪搞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不修但必须得会,

来几个风枪搞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