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D触发器,74HC74D

楼主(2013-09-03):
主板型号C.N78C七彩虹。
此板没有IO。
故障为不触发,排针进了此芯片第3脚,网上搜了,讲的都是些正弦,上升沿。
我只需要知道,几个信号都是谁发出的,怎样连接的。
就像IO那样解释一样,比如,排针发达高低高给18脚,然后IO发送高低高桥,然后桥返回SLP_S3。接着拉低PSON。
这块主板的高低高是74芯片发出的吗,第几脚发出的?
SLP_S3发到哪里去了,PSON直接是由桥拉低的吗?

网友:
这个是上升沿触发带预置和清零的触发器
这个不是一两句说的清楚的
记得很久前有个帖子,大概10年吧
专门讨论过这个触发器的运用
ASUS A8E 的主板 在触发电路就采用了这个触发器

网友:
哦,只碰到两块。
之前第一块,没有芯片换,心想就算了,反正不常见。

网友:
1脚为置0端,2脚为数据,3脚为时钟,4脚为置1端,5脚为输出端,6脚为反向输出端,7脚为地。1、2、3、4、5为高电平,当3脚在电压跳变,也就是说电源开关按下去弹上来(上升沿)时,5脚就会跳变成低电平,然后控制后面的与非门和或非门连接的三极管B极为高电平,PSON绿线接低!

网友:
今天又来一个,不过跟双D触发器毛关系都没有。
是这样的,我找到了ATX 14PSON连接的那个小三极管。
这个小三极管的B极通过一个102电阻接到了双DD触发器的4脚,我还以为是双D触发器来拉低PSON的。

我量三极管C极(PSON)时,明显不正常,待机时3点几V,我更换一个三极管就正常了。
正常后,
我量了小三极管B极在待机时0.74V,开机后,变成3点几V了。
我不知道是谁把它置高的。
会是桥么?
而且不管开机关机,4脚始终都是5V,还是5脚始终也是5V,没有跳变。

网友:
我今天也修到这个东东,弄不懂,看来得找个料把它给换了

网友(2013-10-22):
看了月饼的华硕D触发器。
今天又修到一块板,关不了机。
关机后,复位灯亮了。
一直查到HTVDDEN。这个信号桥没发出。
就想用复位来关闭,但我只要复位从高变低才能有效。
开启就不用它,直接开启。
所以需要上升沿。
复位从高变低是下降沿,所以还得用个反相门电路,接入CK脚。不过,先不说这些芯片能不能找到,时间也够久的了,一块主板30元,算了。看图纸,我的理解:
通过调节D,CLR,PRE这三个脚的高低电平,不同的组合,Q,Q#有不同的输出,但他们的触发条件都是CLK这个脚。
Q#是Q的反相输出。即Q输出为高,那么Q#就要输出为低。
这样当CK脚从低变高的时候,Q和Q#就相相应的输出。
下面是D,CLR,PRE不同的组合,Q和Q#不同的输出。

D触发器,只需要有个上升沿触发,Q有相应的输出后,不管CK之后怎样变化,从高又变成低了,输出都不会变。
只有将CLR这个脚置为低电平,清空。触发又恢复到初始状态。
等待下一次触发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