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接上屏幕会掉电重启

楼主(2013-09-03):
手上有台B460  51125那里的问题,修好后外接正常,装上屏幕就会掉电自动重启,有时候过LOG就重启,有时候会多等会,不定时的,但都会很怏重启的,最多几分钟,,,换了屏也一样,BIOS也刷过了,,有人修好过吗,,,求指教
    补充:接上屏线不接屏幕也正常。应该不是屏线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3-9-10 09:04):
我发现新现象,要是不装无线网卡小板就可以正常,也就是说无线网卡小板和屏不能共存,那小板换了还是一样的,,搞不懂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屏线坏了吧

网友:
不插屏线,接外接如果不掉,有可能是屏线坏了。

网友:
还是电路问题,再查查电路吧,一般这种小毛病,要不通病,要不很难搞

网友:
你屏都换过了,,为啥不换个无线网卡模块试下啊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都换了,那就不清楚。哎,不好搞

网友:
51125是待机芯片啊,你那个问题可能还是出在那里吧

网友(2014-07-10):
还是3,5v的问题啊

网友:
  我碰到一个m4010这样的现象,

网友:
搞了显卡没好,后来换了个待机芯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