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52L-S3P 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3-09-03):
技嘉独立大板GA-M52L-S3P 滚动条死机,本以为是系统的问题就装系统试下在进PE的时候也是滚动条死机,这块板子是双BIOS的,单桥             桥的温度感觉不正常,问是不是桥挂了。望遇到过此类问题的高手们给予指点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查外设,再者南桥,显卡。逐一排除。

网友A:
硬盘坏道严重的话也会在滚动条卡死的哦,进PE卡死内存也有可能的哦,我还是觉得先从简单的排除,能少走弯路!

网友:
换南桥试试看

网友:
滚动条死机,大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坏道严重的话也会在滚动条卡死的哦,进PE卡死内存也有可能的哦,我还是觉得先从简单的排除,能少走弯路 ...

不挂硬板PE也是死机              内存是我自己的没问题

网友:
今天碰到个进PE   过滚动条后黑屏   结果刷BIOS好了

网友:
有没有BIOS资料啊,我的老是跑C1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修过此类问题?

有修过也是滚动条没过完就死机,我换南桥就行了,不过我也不能100%肯定,还是先易好难的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