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华硕A43S自动开机点不亮

楼主(2013-09-03):
奇怪的华硕A43S自动开机点不亮,电流只有0.5A,板子除了集显的供电没有,其他的供电都正常,包括CPU的供电都有,摸南桥和CPU已经发热。按开关关机电流还有0.3A,这时依旧除了没有集显的供电,其他的供电都还有。此板的板号:K43SD  VER:2.0,集显主板,但如果拆掉BIOS芯片或将BIOS程序清空或写入错误的程序,就不会自动开机。EC芯片IT8572E,此板待机正常0.001A,由于没有此板的图纸,维修陷入困境

网友:
如果拆掉BIOS芯片或将BIOS程序清空或

网友:
如果拆掉BIOS芯片或将BIOS程序清空(或写入错误的程序),就不会自动开机,此时的待机正常,但按开关键没反应不开机

网友:
从新刷个BIOS呢?

网友:
早就刷过BIOS试过,已经换了5个版本的,故障一样,可以确定不是BIOS的事

网友:
关机电流还有 0.3a?

网友:
就查那集显的供电咯

网友:
查EC开机电路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故障。不过我的供电都正常。电流到1.2左右,断定不走码,也是进水了。我怀疑是南桥的事情

网友:
南桥HM67已换过,故障依旧,关键没图纸,无法下手

网友:
查EC开机电路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685549

网友(2013-10-13):
我刚遇到一台也是这个型号,通电自动触发,0.65-0.7A左右。无法关机。

换过HM67桥,换过EC,也刷过几个版本BIOS,都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