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3D无法下载 求解

楼主(2013-09-03):
下载了几天都无法下载 在每次启动软件时都弹出这个窗口

要一直点取消 点几次就可以进入软件主界面
进了后不管怎么写都说速度快 调到最慢也是
效果如下

网友:
求高手们解答下  谢谢!

网友:
下载最新版的STC程序就行

网友:
找高手请教一下吧

网友:
这是个什么软件?屏保?

网友:
楼主 这个什么软件了  测试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