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屏通道的高手请联系我!

楼主(2013-09-03):
高分求赏,有能改显存大小的同行,麻烦联系我一下。我一批显卡花屏,想屏区或者改大小!

网友:
显存大小和花屏没任何关系,不懂楼主想表达神马意思,花屏卡在bios里只能用屏蔽通道的办法修复哦。

网友:
说得太清楚了就没意思了吧!

网友:
楼主是想改bios呢 `~~

技术达不到-.-

网友:
呵呵 他是想 先把花屏的 区域隔离掉 ,256BIT变成128BIT,然后通过软件修改的办法将 一个128BIT 256M显存的卡 做出假卡 256BIT 512M,花钱就能改,貌似1500一次

网友:
是有显存换了吧     lz是想把坏的不用??、嘿嘿  猜对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