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1M进水维修(新手发帖不容易啊 高手们给加点分吧)

楼主(2013-09-03):
收到一台联想本本    进水机    通电开机电流0.27三秒掉电   拆机目测水大多数进到南桥附近   测CPU电感发现CPU电压都出来了  奇怪了  CPU电压都出来了   怎么还掉电。。。  测CPUPG信号1.8V 明显不对   PR182 1脚对地址370   也不知道是不是低了  通电后测PR182   2脚电压   只有1.8V   找到问题了   这个电压不对  打阻值270  应该不算低吧     找+3VS来源  U105脚3.3V   通电后123脚为1.8    测G级  查R202  1脚为0V   这个电压没起来    找到来源    测PJ10  19V    已经起来了啊      测PJ10和R202的第二脚不通    断线了   果断飞线  开机  0.6跳变了  接屏 OK  350大洋到手

飞线图片

亮机

总结:仁宝主板不检查每个电压的PG 只检测所有电压的开启信号  最后CPU供电芯片的电源好信号VGATE这个信号很重要到南桥 参与后面的信号发出  所以这个板子才会PG上拉电压不正常但是CPU电压出来了  因为这点没记清楚  这个板子走了不少弯路   以后要注意啊

网友(点评):
简单明了。以后多碰到这样的本本,就赚发了。不过。我还有待加强哦。呵呵‘

网友:
非常不错  思路清晰 呵呵 帮顶

网友:
CPU这块,正常的PG是多少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好着急

第一次发帖子   语言组织的不是很好啊  呵呵

网友:
价钱收的挺高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一下就找到故障所在.

网友:
线有点粗了。

哈哈,估计楼主一时半会也找不到细的

网友:
虽然文字不太通顺,但思路很好,受教了

网友:
虽然维修叙述不是很复杂,但是思路还可以,值得赞赞。

网友:
仁宝正规大厂啊,要求严格

网友B:
应该是PJ10和R202的第一脚吧,

网友:
学习了。说明有U供电不一定供电全 还有查一下U发出去的PG及PG上拉

网友:
只要能拿到钱就可以了呗!!!!!!!

网友:
你的飞线真粗啊!    要小心粘好!

网友:
不错,学习了,做笔记本维修首先要相信自己,其实也不算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PJ10和R202的第一脚吧,

呵呵   写错了   多谢指出错误

网友:
佩服,进水的我都没修好一个。

网友:
写得不错,350大洋,挺高的

网友:
新手,看不太懂哎,在深造吧我

网友:
没有看到楼主图纸cpu pg在哪。新手。希望多指教。楼主好人

网友C:
水进到南桥附近为什么要测cpu啊?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逻辑严密

网友:
虽然故障不是很复杂,对于新手来说  不容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进到南桥附近为什么要测cpu啊?

VGATE就是CPU电压好信号   说进水进到南桥附近是因为我测CPU电压都出来了还掉电就以为是南桥坏了引起的掉电  没怎么细心测就把南桥换了   不过换完南桥故障还是一样   走了弯路   修机子还是要有耐心   确定故障了再干桥

网友D:
cpu供电有,还是信号问题,够细心的,果断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有,还是信号问题,够细心的,果断加分

哈哈   果断大方   有问题一起分享   我们的技术才能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   果断大方   有问题一起分享   我们的技术才能进步

这是必须的,共同加油

网友:
有思路,有耐心,问题就会解决!感谢楼主啊

网友F:
这个板子还好有图纸  楼主要是没图纸也该看着腐蚀的修好啊   进水 的板子本来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G:
挺羡慕楼主的,思路清晰,另外,收费好高,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挺羡慕楼主的,思路清晰,另外,收费好高,羡慕

哈哈  我们这修机子都是300以上  同行26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板子还好有图纸  楼主要是没图纸也该看着腐蚀的修好啊   进水 的板子本来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是板层断线了   你好好看看帖子

网友:
知道了个大概,但没有完全明白楼主的表达。惭愧,惭愧!

网友:
不错的一次维修  维修费收得很可观  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