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二手本子收购时如何定价?有没有个大致参考呢?

楼主(2013-09-03):
新入行,很多不懂,偶有人问旧本子要不要,可自己不知道如何给价。
都需要考虑什么问题呢?
旧本子拿来只能看外观,进一步也就看看内存、硬盘,如果配置标签还在的话可能看到处理器型号,板子情况就难说了。可是新的与旧的价格上很难给个适当的数字。
另外对于坏了的开不了机的本子,计划当料板的,估计价格更低,但具体到多少也不好说,买卖俩心眼。

希望得到朋友们的一些经验之谈......

网友:
这个可以有,看成色及配件,垃圾的就二三十收藏,再好点的四五十。。反正越低越好,

网友A:
笔记本一般比较差的就七八十 ,反正买垃圾也值这么对 屏看看有没有问题一般也就那么多吧 你自己觉得值当就行

网友B:
一般看屏多大的  方的就不要  宽屏的话我们这好一点的就是二百块钱

网友C:
您真是师傅啊,这个价我都不敢开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看屏多大的  方的就不要  宽屏的话我们这好一点的就是二百块钱

您的意思是,屏是衡量价格的最主要配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屏是衡量价格的最主要配件?

恩  对  方屏的话没人要   要是宽屏收来还可以卖个几百块钱  这样收本子的钱一个屏就嘀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一般比较差的就七八十 ,反正买垃圾也值这么对 屏看看有没有问题一般也就那么多吧 你自己觉得值当就行 ...

百八十买个旧本子,肯定值啊,怕是人家不会卖。前几天同行拿一个神州本,打雷坏了,经查网卡、ec、南桥都坏,12宽屏. 确诊后客户不修了,我本想200-300买下,同行说500他就要,我直接把话咽了回去。怕同行说我太黑太狠。其实我真不知道这东西还能有多大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意思是,屏是衡量价格的最主要配件?

只要屏是好的,卖了屏就回本了,其余的当料板什么的,用的上才算挣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  对  方屏的话没人要   要是宽屏收来还可以卖个几百块钱  这样收本子的钱一个屏就嘀回来了

谢谢您的指教,不知道这个屏出到哪里?没看见我这边有收屏幕的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一般比较差的就七八十 ,反正买垃圾也值这么对 屏看看有没有问题一般也就那么多吧 你自己觉得值当就行 ...

同行要就同行要啊 我这边一般就是几十,上次有台能正常用的才出一百,后面我卖了300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指教,不知道这个屏出到哪里?没看见我这边有收屏幕的额啊

客户去你那换屏你把那个屏擦干净了  就跟新的一样   再说换上了又不会坏  其他要是没啥问题的话  屏是不会坏的  希望可以帮助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真是师傅啊,这个价我都不敢开口!

我还以为是奔三奔四的老本。。双核的本本最多不超过六百,I的本本不超过一千,有利可图就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是奔三奔四的老本。。双核的本本最多不超过六百,I的本本不超过一千,有利可图就成

感谢您的指点,心里有点谱了。以后就要熟悉一下配置情况,不怕笑话,拿一台机器我还真不能一眼看出来是奔腾的还是双核的还是i什么的。 除非它标签上写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客户去你那换屏你把那个屏擦干净了  就跟新的一样   再说换上了又不会坏  其他要是没啥问题的话  屏是不会 ...

谢谢,明白一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是奔三奔四的老本。。双核的本本最多不超过六百,I的本本不超过一千,有利可图就成

刚才看了下中关村的cpu列表,发现奔腾移动处理器也有双核,酷睿也有双核,应该差很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明白一些了

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