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thinkpad sl400笔记本屏幕的怪问题

楼主(2013-09-03):
我的笔记本是2009年的thinkpad sl400系列,一直都用的好好的。只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问题,描述如下:年初时候,刚刚开机时会出现屏幕上下抖动的现象,运行大概15分钟左右,就好了;于是上网查了下,都说是这款笔记本的屏幕门,要换屏幕的,想想代价太高了,搁置了段时间。近期无意中打开笔记本,发现好了,但是偶尔也会出现屏幕抖动的现象,而且屏幕保护后,再进入系统是偶尔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今天又在各个论坛搜了下,有人告诉我,可能是时钟IC有虚焊的现象,现在到底不知是怎么回事了,特来本论坛请教高手。先致谢了。

网友:
屏的问题  闪屏

网友:
笔记本维修内部资料   这个材料上说    时钟IC虚焊,也会出现闪屏的问题。
你可以看看这个资料。

网友:
很少有时钟IC虚焊引起闪屏。我几乎是没遇到过多是屏问题

网友:
都只能换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幕的缘故吧

网友:
这机子屏幕的问题多,换个屏幕试试看。

网友:
后一种情况没听说过,有时谣言会搞死人的

网友:
换屏吧,屏幕坏了

网友:
闪屏门。好像还没有人修好。

网友:
枪手多呀, 都是死枪

网友A:
近两天用笔记本,屏幕一切正常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近两天用笔记本,屏幕一切正常呀。

楼主如果不是专业人员,可以去找专业人解决。如果是搞维修的难道连一块屏都没有??????

网友:
果断换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不是专业人员,可以去找专业人解决。如果是搞维修的难道连一块屏都没有??????

我还真就没有,刚开店,什么都缺。不知道配件你们都怎么积攒下来的。

网友:
闪屏门,换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