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灯管的问题

楼主(2013-09-03):
问题是这样的:液晶显示器中的灯管是两个一并联的,如果有某一个灯管断路,会不会影响到其余三个灯管的供电呢?

网友:
应该不会

网友:
断了 会保护的

网友:
由高压控制,一跟断了高压会保护,不会影响其他的。

网友:
短路就保护了!可以改成双灯的试试

网友:
坏了肯定会不亮的,换一个吧

网友:
又是会保护了 就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