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09-03):
经过半年的液晶显示器维修,我发现液晶显示器主要是开机后黑屏,或者是吃不起负载,一般显示器开机几秒就闪一下黑屏就是灯管问题,或者高压条有问题。。。
换灯管是一定要注意两根灯管之间的那个套环,不要小看它,不然灯管挨近了是会打火的,。
一般高压条是有检测功能的,如果灯管中有一根坏了,它就会出现,闪一下就黑屏,还有就是,如果灯管偏红 就要更换了。。在液晶显示器中,坏的比较多的芯片就是;ld7575,了,总结液晶显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恩 也是刚刚掌握住

网友:
灯管坏了的话,一般就建议客户换新的了,

网友:
还没到换芯片的程度,目前只会换板子

网友:
分析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