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Q40 INTEL集显 上电到0。7不显

楼主(2013-09-03):
CQ40 INTEL集显 上电到0。7不显。怀颖BIOS有问题,找整个论坛都是AMD的,唉哪个兄弟有呀

网友:
问题解决,分享一下,电流跑了3下,在0。7A不动,拆内存也一样,想想还是不过内存,应该在北桥不动了,快速查所有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有,本想找这个BIOS,找了好苦最后还是没找到(拆装了BIOS2次无果,最后不得已把原来的BIOS用一个BIN文件软件查看了一下,像也没做什么,保存后写回芯片再装好,上电,突然看到电流到了0。9,狂喜,接屏,显了,太奇怪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