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m2n68-am se2 不触发 有时能触发维修

楼主(2013-09-03):
此处断线  肉眼很能看见        提醒下大家    以后注意点  应该是开关排阵 到io的一个开机信号  正常应该是 5v,

网友A:
断线了,为什么有时能触发,应该是一直不触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了,为什么有时能触发,应该是一直不触发啊

断线不是太严重吧  眼睛根本看不见   把线拨开 才能看见一个小黑点

网友:
感觉68的板子就这种通病CPU供电芯片和桥

网友B:
不知道你发出来有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发出来有什么意思!

下次遇到这板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网友(2014-07-04):
使劲看了很久很久,还是没看到那里断线
但没有看到是那里断线。。

网友(2013-09-03):
遇见过一个822有问题的

网友D:
看不懂 断线和偶尔触发有什么关系  偶尔能触发一般是接触不良 虚焊 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不懂 断线和偶尔触发有什么关系  偶尔能触发一般是接触不良 虚焊 造成的

原来是多试试,有时候能开机,后来客户拿走了,又返回来了。  回来以后,补好线,就能开机了。  试了一下午 ,没事了 。 应该是哪的问题。

网友:
LZ很细心,一眼看上去我还以为是桥问题,看了下面的字才知道,断线了

网友:
很难看见不是很能看见,写错了,误导大家了。

网友:
报告首长,不是很难看见,是根本看不见

网友E:
也有可能是故意弄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下次遇到这板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你法的图片看不出来,应该标记一下是哪个地方啊

网友G:
呵呵!成功是好事情啊!记得要分享下框出断线位置!弄维修还是要细致时间多慢慢弄!总会侦破的!
我是看见N68怕了!

网友:
修好也不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法的图片看不出来,应该标记一下是哪个地方啊

不是吧 大哥  线我都补好了  ,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成功是好事情啊!记得要分享下框出断线位置!弄维修还是要细致时间多慢慢弄!总会侦破的!
我是看见 ...

就在pci槽上面 呀  ,我都把线补好了。准备装机了,照了两张照片,分享下 。  以后遇到这板不触发的,可以注意下 那个地方。

网友(2014-07-02):
是不是 在场管那下面,ASUS那个标注那里?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H:
还真的看不出在哪里断线,楼主可用红笔圈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真的看不出在哪里断线,楼主可用红笔圈一下吗?

声卡下面,1cm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有可能是故意弄的吧

声卡下面1cm的地方

网友:
以后注意这问题

网友:
没有看明白是那断线了。。。。。。。。

网友:
呵呵 我以为是求助帖呢 还想和你交流交流呢 话说有名的偷工减料

网友:
第一张图片

网友:
第一二张看到补的地方, 第三张真心没有出来。。。。

网友:
根本看不清是哪里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