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 自动静音

楼主(2013-09-03):
BIOS  功放 声卡 都换过 系统重做了 还是自动静音  有人遇到过这个情况吗  难道南桥?

补充内容 (2013-9-10 17:05):
换南桥好了

网友:
把上面的排线拿掉试试。

网友:
联想坑人了,没遇到过

网友:
这都是什么情况,第一次听说

网友:
触摸板拆掉了 还是这样

网友:
你就接屏,外接USB键盘和鼠标,开机板上面有个静音的,你开机后吧开机吧拿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