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CPU供电不全

楼主(2013-09-03):
I5配置的,从床上掉下来的,摔在风扇和屏交叉的角上,A壳然后就掉了一个角,屏轴都弯了,风扇上面的C壳裂了,开机测试除CPU边上一个PL902电感不出电压,其它供电都正常,压住CPU座电流到1.1不掉电,不压CPU座到1.1掉电。请教我的判断正不正确:1,CPU电压出了,电源C应该没故障。要么CPU坏要么CPU座坏。另外这个本子修不好估计客户要卖给我。我担心屏是坏的。LED屏不知道怎么测。谁有方法教一下我

网友:
有时候电流到1.4掉电,有时候到1.7掉电

网友:
摔的机子不好说、芯片摔虚了也还很正常

网友:
屏?建议找个同型号的机器测下摔得估计有可能是掉点了  不好修 低价回收

网友:
摔得时候 笔记本是工作的么? 若是的话 硬盘多半也有问题

网友:
换个u试一下,不行的话就测试屏,借个外接看看能显不

网友:
帅锅的机器,,,定时炸弹,,不定什么时候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