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220P程序

楼主(2013-09-03):
一台PHILIPS 220P触摸控制显示器,触摸控制失灵,且有竖线来回晃动,求解,求程序。

网友:
左数第二个键,还是右数忘了,一直按着就好了。反正有个键一直按着

网友:
这个是程序问题吗,看看电源部分电路吧

网友:
感谢2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