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出现4个屏幕 修好了不久还是老毛病

楼主(2013-09-03):
我的华硕A6
笔记本
出现4个屏幕 修好了不久还是老毛病。。怎么回事 而且公放关不掉 插了耳机线 耳机能听到 外面公放还是有 求指导
笔记本

网友:
你之前修的什么好的?

网友:
他们直接把显示器给我换了 说修不好

网友:
四个屏很多是显卡的问题哦

网友:
那家伙说显卡木有问题 接在其他显示器上木有问题的额

网友:
修显卡好的吧 应该重植下无铅 改下常转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确定不是显卡毛病?

网友:
一般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A:
估计是显卡虚焊 或者 屏线问题

网友:
修了多次不行就要换片了。

网友:
修过很多次的话,芯片可能不太好了
,最好直接换掉...

网友:
风扇改成常转会好一些

网友:
搞不懂,以前联想的屏遇到过几回.

网友:
我遇到过这个现象,就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显卡加焊BGA后故障过一段会再出现的,除非换显卡或板子。

网友:
显卡问题 接在其他显示器上木有问题就是显卡问题这样的现象很多

网友:
直接换算了,不好修得

网友:
有好几个屏幕,就是显卡的问题。做下BGA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