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安装不上打印机驱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9-03):
今天在客户那里安装打印机驱动,安装到一半的时候就显示要加载什么i386文件,怎么也安装不上是怎么回事啊?系统是新装的xp系统。。。。求解?

网友:
对啊 我的电脑也是  装了驱动没有显示打印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系统文件丢失,是装了精简过后的ghost系统导致的,你这个可以看看是少了什么文件名字,然后到度娘上搜索一下然后再下载安装,或是重新安装一个完整版的系统。

网友:
你看看打印服务有没有启动,在系统服务里面看看Print Spooler这个服务的状态

网友:
给个截图吧

网友:
下载完整版系统重新安装

网友:
ghost系统文件不全,我在网上下载了个放在C盘里才把打印机驱动装好

网友:
现在的新机器,装克隆版的时间相对正常安装XP没多少优势,而克隆版有可能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另外,所有克隆版几乎都有强制设置主页等木马行为,还有,克隆版虽说“精简”了不少系统文件,但恰恰留下一大堆已经没有连接到系统的垃圾驱动(当环境变量加上devmgr_show_nonpresent_devices=1后,在设备管理器“显示隐藏的设备”就可以看到,如“依连接排序设备”更直观,灰色的都是当前不起作用的驱动,很多可以删除,当然有些是不能删除的,例如那个“VGA”)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