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我的u盘是怎么回事,做了个pe启动未成功还能修好么

楼主(2013-09-03):
今天闲着没事做了个u盘pe启动,不晓得怎么回事没有成功就成这样了,如图:

请问还能修好么?

网友A:
我都用这个.可破无线网络又可装系统400gb.com/file/1393516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这个.可破无线网络又可装系统400gb.com/file/13935164

我都用这个.可破无线网络又可装系统.前面还有. 因为不上发链接    WWW.

网友B:
没有图片看不到!先检测U盘正常不!我一般用软碟通安装PE!

网友:
重新再做一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片看不到!先检测U盘正常不!我一般用软碟通安装PE!

谢谢!我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图挂了,格式化可能好点。

网友:
网上下载 “电脑店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打开,插上U盘等识别到U盘直接进行PE制作,U盘如果有重要文件,先把重要文件备份一下,因为制作PE会格式化U盘,PE制作好之后不需要进行模拟启动,就这样U盘PE启动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