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比较了解诺基亚3050这个系统

楼主(2013-09-03):
这个坑爹的手机啊。。。什么都不会搞 就是便宜啊  求高手指点12

网友:
应该是班赛系统,可能你用不习惯

网友:
什么系统不系统的?根本不是智能的手机,s40而已 只能装几个破Java软件!!!

网友:
系统可以重新刷机的,换好的。

网友:
这种系统就是这样

网友:
s40顶多升升级,刷只能还是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