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关于待机5V 3.3问题,

楼主(2013-09-03):
今天又台联想昭阳 E43A  无待机 5  3.3V   开始3.3短路,换EC以后OK,但电感没3.3  5V有0.55 测试待机芯片 ISL6237  开启信号有4.几V  正常来说应该说电压已经出来,。但还是一样  待机芯片刚换的一个。以为是后面短路,今天我把3.3.   5v的电感取了断开,电压一样,,亲们 有什么好的思路啊 麻烦告知!谢谢,,

网友:
烧鸡试试·。哈哈·。

网友:
你要查图纸 看看公共电压 确定有没有短路  有时候公共电压的电流是不是小短,你要看看咯

网友:
感觉不是很明白。。。

网友:
一用表测5V与3.3V的电感阻值是否正常,二是看公用点电压是不是OK,线性电压是不是都有,参考电压是否有2V,这些都得要查的!!!

网友:
还是开启信号,供电之类的,细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