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断电后不拔掉电源线不能开启,拔掉电源线后等待15分钟才启动

楼主(2013-09-03):
主板断电后不拔掉电源线不能开启,拔掉电源线后等待15分钟后插上电源才启动。主板不能保存时间。 R239 的阻值是否为零?主板短接PWR_ON不能启动,短接电阻R239才能启动,短接PWR_ON主板不断电,短接R239才行。

网友:
断电时间不保存,不开机,查RTC电路了。

网友:
查RTC电路了在这里吗? 那R239阻值一般多少?我换了一只100欧的,原来的是0欧姆。

网友:
不行了那个电阻就是直通开关的你换个一样上去就能按开关了,时间不保存你先看下COM跳线上有没有2.5V以上电压,没有就查电池到跳线的线路

网友:
COM跳线 1、3教电压为3.05V。真是奇怪啊!现在断电再短接PWR_ON能关也能开了,不必断电源等待15分钟以上了。这是为何啊?再试了又不行,时好时坏

网友:
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测触发条件啊,出现问题了你再测是能测到问题的

网友:
换了电池旁边1117L管,能正常开关机了。时间倒是有时能保存有时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