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昂达G31无复位不走码

楼主(2013-09-03):
同行拿来一昂达G31C主板

说可能是桥坏了,让搞搞,换桥价格好说,由我开价.

好吧,既然他愿意出钱,我就修吧

上电发现主板无复位,不显码

万用表直接捅CPU供电,果然没有
看到CPU供电是RT8802+RT9607组合

表笔直捅RT8802供电,
31#VDD ----5V正常

1#EN------4.8V不正常,正常应为1.2或3.3

12#DVD---0.4V不正常

到此已找到故障,秒杀步骤到此为止,别再说我下面说得长长的,不算秒杀
待我慢慢分析给新手.

找到一份RT8802单页图纸

无法得知EN从何而来,那么先看同样为不正常的12# DVD
从图得知此脚为12V经电阻串联分压而得.
经过跑线路,此板和此电路基本一致,上电阻为912---9.1K,下电阻为05B---1.1K
由此可知分压得到1.3V,但此时测量仅为0.4V

测上图R5的12V端,正常

可知DVD电压要么被芯片拉低,要么电阻分压不正常
好,先干电阻

吹下来手,9.1K仅有8.7K,  1.1K仅有320欧.
真凶找到

由于一下子难找到相同的电阻
于是用别的阻值来配
找到一个10K和一个1K电阻,理论上俩电阻会配出1.09V电压

先试试,焊好

焊上后实测有1.1V

而EN电压变成1.4V,应在正常范畴

装上CPU,内存,上电正常跑码

维修结束,历时10分钟左右.

谢谢观贴.

这个是RT8202的通病,两年前就知道了。相机不错,那个型号的?
明明就是修CPU供电嘛,加个不走码高级多了!

网友A:
同行·····没CPU供电·····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那个05B电阻怎么认的啊楼主

网友B:
楼主相机很给力啊,呵呵,这种昂达的分压电阻我见过很多坏的,这种杂牌板供电,时钟,都正常,还没复位,桥也加过了,还没复位,就不好搞了,因为没图纸,找不到pg测试点,呵呵,楼主有没有好方法啊,分享一下啊

网友:
那个软件给分享一下楼主

网友C:
电阻阻值会变小吗?

一般电阻 阻值只有 增大 或开路 多 变小的几率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阻值会变小吗?

偶尔会,机率不大,千分之一吧,包括这次,才碰到过两次.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又让我见识了。喜欢你用的计算器!

网友:
楼主技术高啊 ,相机特给力。

网友:
相机不错。。。拍得好清晰!喜欢这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行·····没CPU供电·····可能是桥坏了·····

那是因为上一块板我给他换了南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相机很给力啊,呵呵,这种昂达的分压电阻我见过很多坏的,这种杂牌板供电,时钟,都正常,还没复位,桥 ...

方法就是用带灯负载看一下有无虚焊,有是最好,如无,还是要换桥,因为你加焊并不能把一个坏桥变成好桥,当然,要有价值才做.现在换个桥的钱都能买一块二手板.但你碰到愿意修的,也没办法

网友:
楼主对主板的研究很细心

网友E:
小白求教,DVD是什么信号啊,已经测试出EN不正常,没有找相关电路,而是测试DVD是否正常,那么DVD和EN是什么关系,求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方法就是用带灯负载看一下有无虚焊,有是最好,如无,还是要换桥,因为你加焊并不能把一个坏桥变成好桥,当然, ...

那倒也是,不可能20快就给他换桥,最多重值,呵呵

网友:
精密电阻的参数是什么认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白求教,DVD是什么信号啊,已经测试出EN不正常,没有找相关电路,而是测试DVD是否正常,那么DVD和EN是什么 ...

DvD和EN一样的意思也是开启信号,意思说这个芯片有两个开启信号

网友D:
EN芯片总开启,DVD为PWM开启.DVD是一个检测脚,当检测到电压高于或低于某个值时,关闭PWM输出,即无CPU供电.至于为什么修好DVD的同时,EN变回正常,由于没有完整图纸,尚无法得知

网友:
CPU供电问题收桥的 钱   楼主

网友:
楼主高手!又给我上了一课。请问一下:EN是开启信号,那DVD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芯片总开启,DVD为PWM开启.DVD是一个检测脚,当检测到电压高于或低于某个值时,关闭PWM输出,即无CPU供电.至 ...

谢谢,很清楚,一目了然

网友:
上面有表可以对照查询

网友:
供电分压电阻阻值只遇到变大的 没有遇到变小的 楼主真是奇遇呀 是不是图纸不是原主板的?

网友:
我碰到这种情况一般就是加焊CPU供电芯片

网友:
报做桥的价格有80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200,C=100,单位欧,更简单一点,在200后面+两个0,即20000欧,等于20K,明白?

谢了,谢了

网友:
RT8802的有时候条件都满足了 换个好的都不行 很郁闷

网友:
直接把南桥换了

网友:
主板的研究很细心

网友(2013-10-10):
感觉节点计算器也很重要

网友:
专业忽悠不专业的。

网友:
我修的第一块主板和你的问题一样,是管理芯片有问题,秒杀

网友:
楼主讲得好啊。

网友:
我就喜欢这种同行。  容易忽悠。   自作聪明的人。

网友:
配服你的技术和你的计算器,能发一个给我吗?

网友F:
请教各位,主板没有复位和诊断卡不走码两者之间有关系吗?谢谢了!!!

网友:
怎么DVD的供电修好了,EN也有了呢

网友:
关于精密电阻受教了,呵呵。第一次看到电阻变小

网友(2013-11-10):
同样的板 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是我弄烧了芯片还是 本身芯片烧了?求大神解释!
郁闷了 昨天也接了个同样的板 同样的问题  跟着你的节奏  测了DVD 12#0.43V 不正常  也发现了 那两个电阻 ,按照你说的去做  换了 103和102后  电压出来是0.75V 我就郁闷了 跟版主说的不一样。想想,我的输入电压是12.52V  我就怀疑是不是12.52V比12V多了点 就有出错呢  后面  降低 上位电阻 换了882电阻 电压就 有0.94V了 还差点呀  后面在换682电阻 直接没电压了  晕死  本人物理科 最差了  就这样换 换到682就没电压了 发现隔壁电阻也是12V过去的  经过一个01C电阻直接输出 1.3V  我就直接 把1.3V跳过去 发现也变0V了 头大了   拆下来 打12#阻值 0.20 几乎接地了 。后面想想 是不是 本身RT8802A的问题呀 ,没办法只能把RT8802A也换了  在换上103 102电阻  上电 12#出了1.1V了   高兴了  立即上CPU   跑码正常!!!上机 进系统稳定 修好了  谢谢大家呀!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 , 现在知道了

网友:
最讨厌那种黑漆主板,看不到线路。

网友:
8802查芯片引脚电阻    楼主8802这么多引脚应该存在的电压时一个个算出来的吗?还是有其他途径获取

网友G:
提问:图纸图片中RT8802的2脚PWRGD,请问这个引脚是RT8802发给南桥的CPU电源好信号麽?如果是的话是不是等同于VRMPWRGD呢,另外这个信号是不是也同时用来开启时钟呢?,还是说这个PWRGD信号是南桥发给VRM的CPUPWRGD信号呢? 求解答

网友:
楼主用的苹果吧   相机不错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的我从来都没碰到过 当然没碰到不代表不可能

网友H:
弱弱的问下   dvd  是代表什么?? 为什么它的电压低 会导致 en开启变高???  万望回答!!!

网友(2014-11-13):
思路完整,,加上细心,,,没问题哦。。。学习。。

网友:
楼主这个板子修的挺好。思路很清晰。有图纸,有相应的配套软件,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提问:图纸图片中RT8802的2脚PWRGD,请问这个引脚是RT8802发给南桥的CPU电源好信号麽?如果是的话是不是等同 ...

这个信号是CPU供电管理IC工作条件满足或CPU供电正常后产生的工作信号,在INTEL芯片组主板中,这个信号也是开启时钟工作的。

网友I:
我只想知道,楼主用什么拍的?这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只想知道,楼主用什么拍的?这么清晰。

微距摄像头

网友(2015-05-19):
精华贴 真是百看不厌,真心希望论坛里能多些这样的帖子,大家共同努力啊。。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供电问题都不是大问题,问题是不是供电问题!!!主板难修啊!!!

网友:
电阻阻值变小,坑啊~我还以为是上拉电阻阻值变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精密电阻

哎呀 挺实用啊这图 有必要背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芯片总开启,DVD为PWM开启.DVD是一个检测脚,当检测到电压高于或低于某个值时,关闭PWM输出,即无CPU供电. ...

这里检测脚应该主要是检测12V电压通过9.1k和1.1K电阻分压得到的值,当高或低于标准值1.09V时候,PWM就会关闭本身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各位,主板没有复位和诊断卡不走码两者之间有关系吗?谢谢了!!!

主板没有复位的同时,也会诊断卡不跑马,即本身工作状态指示灯会常亮,当诊断卡出现正常跑码的时候,复位指示灯会一闪就灭。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弱弱的问下   dvd  是代表什么?? 为什么它的电压低 会导致 en开启变高???  万望回答!!!

开启信号,DVD信号引脚低会导致EN开启变高的原因可能是这两个开启信号可能是RT8802A芯片31脚得到VDD供电后同步产生的,两者工作互相影响。

网友:
说错了,开启信号,DVD信号引脚低会导致EN开启变高的原因可能是这两个开启信号在RT8802A芯片31脚得到VDD供电后同步产生的,两者工作互相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