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92W 明基,彩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9-03):
菜鸟求助,帮我看看这是电源板还是高压板,还是没救了?
求助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驱动板上去,还这样,屏坏了

网友:
通用驱动板点一下,还是不行,可能是屏逻辑板上少电压,vgh测一下,一般20v左右

网友:
屏坏了 屏坏的可能信大些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安全起见还是先换个通用板点下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