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见过的怪现象(灯管快速渐灭)

楼主(2013-09-03):
今天客户送来一个AOC 22液晶 ,开机一秒就暗屏了,放开后看到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从表面看没有什么件有坏的迹象,电容都没有鼓的,我用通用高压板和驱动板点屏一切正常,不是屏的问题,问题就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上,我用4个灯管单独接在一体板上,连上VGA信号线,点亮测试,结果我真的没想到也想不明白,,四个灯管,两个正常,还有两个灯管开始亮一下(时间也就0.1秒)全亮,然后从灯管的电源接口的远端开始灭一直灭到灯管电源按口处,时间也很快也就1秒钟吧,象流动的车灯一样,象安装软件的进度条一样。只不过是从100%一直灭到0%,时间1秒钟,,,,这是什么问题,我对液晶不太懂,,连新手都不算是,现在只会换换电容或是换换电源板,,,这个现象有思路吗,,谢谢各位

网友:
换个高压条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高压一体板,外接高压不太会,没敢试,也不知道怎么试

改高压试试,飞三根线,一跟供电12V,一根控制3.3V,一根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高压试试,飞三根线,一跟供电12V,一根控制3.3V,一根接地。。

原板上的 电容和高压包用不用折下来呀,谢谢

网友:
高压部分 不稳定,加个高压板吧 怎么改按4楼说的

网友C:
你测试一下灯管吧,可能灯管也不正常,测出来问题就换灯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测试一下灯管吧,可能灯管也不正常,测出来问题就换灯管

用通用高压板和驱动板点一切正常,屏是好的

网友:
用确定好灯管测试下你的高压板,应该是高压问题,一般都是直接改高压,不想拆件的话最好把高压开启控制和供电断开

网友D:
拔掉按键板看看,估计按键漏电

网友:
那个高压线圈坏了,局部短路,会闪的那一侧

网友:
高压包坏了  把那个不亮的换了

网友:
一般是有问题的这路的高压包或是MOS管坏了,换了试下。如果觉的麻烦,还是直接换高压条吧,原电路断开12V供电、ON/OFF信号,接到高压条上就行了。

网友:
用万用表电阻档量两个高压线圈的次级电阻对比  或交换两个高压线圈的位置就能判定是否高压线圈坏  冠捷的这款电源板高压线圈坏的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通用高压板和驱动板点一切正常,屏是好的

我说的是灯管

网友:
成都铭虎科技  不是D40 许哥吧?这么巧···  拿来我们给你修啊

网友:
这个板子十有八九  高压线圈坏
修到很多了

网友:
原电路断开12V供电、ON/OFF信号,接到高压条上就行了。
也可以把高压部分的元器件拆掉,好留出空位

网友:
改好高压条后不要忘了做好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拔掉按键板看看,估计按键漏电

没连接按键板

网友B:
所有阻值都是一样的 两个高压包对比了

网友(点评):
高压电容也看看 对比两边的原件 上下是对称的电压阻值应该差不多的 实在查不到具体问题 那就加个通用高压板

网友E:
你先单独测测灯管有没有问题,如果灯管没问题就改高压条,就你图右边那排线后面有拍字码的  接一个on 一个地线,再找个12v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有阻值都是一样的 两个高压包对比了

高压电容的阻值也便一样的 灯管100%是好的 就是找不到原因了  还有就是两个25V470UF的电容里好多的电 放完一次 还有 要放三四次 才能放光,正常不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先单独测测灯管有没有问题,如果灯管没问题就改高压条,就你图右边那排线后面有拍字码的  接一个on 一个地 ...

谢谢了 我试试 从没改过高压板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