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的一块主板跑马一直当内存四个插槽不会全坏吧

楼主(2013-09-03):
首先他是不跑马我上了假负载测各种有电压 上了CPU复位出来了 还不跑马 我就压桥 跑马了 可是一直当内存 我内存在别的板上试都能过  在这块板死活不过换了四个插槽都不过内存 求大神指导

网友:
内存不过有这么情况,内存坏,插槽坏,无内存供电,内存到内存控制的总线坏,还有内存控制器坏,你排除了几种情况了。你这种情况应该桥虚焊的可能大些。

网友:
主查内存相关。

网友:
内存坏排除 内存供电排除  桥虚汗但我压过了 一样 但不知 内存到内存控制的总线从何查起

网友A:
先查供电,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供电,兄弟。

你是灌水吗  供电早有了 不然哪来 复位

网友:
从芯片组来判断内存的总线走向,然后测对地值如果某一根线无穷大说明虚焊或者断线,如果很小说明有短路,也不排除内存边上的排阻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