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 灯管点不亮

楼主(2013-09-03):
今天收到一个22现代的LCD,现象是开机一闪暗屏蔽,折机,看到电源板有三个电容鼓了,两个10V1000的  一个25V470的  更换,试机,结果在接灯管的时候,有一个灯管坐和油烟灯管插口打火虚连,当时没注意到,开机试机,还是亮了两钞就暗屏了,,再折看到灯管和高压板插口打火,,更换接口,,再试,,全不亮了,,,,现在不会了 也没有思路了,,灯管插口处打火 会搞坏哪里,,,谢谢(忘记说了屏是全好的,用通用高压和驱动测试过了)

网友A:
改高压,换灯管吧!

网友:
如果你有现成测试用的电源板带单口高压条测显示屏上四个灯管,看灯管是否是好的,如果不亮就拆屏换灯管,反之,就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高压部份坏了。重点查一下保护电路.

网友:
灯管和屏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高压,换灯管吧!

灯管是好的,屏也是好的,就是插口打火了,插灯管的时候没注意

网友:
或许高压就是这样坏的啊!你再试试灯管是否还是好的?

网友:
直接换个通用高压板吧,省心

网友:
就是高压一体板坏了  灯管还是好的

网友:
你不是 说灯管问题 不爱修的嘛

网友:
换灯管。。。哎,现在还是新手,总出错啊,。。。

网友:
不行就改装LED背光,寿命长亮度好

网友:
一般插口打火很少,灯管虚焊的可能性大,不行换灯管,但必须注意不要把屏搞坏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85683-1-1.html

补充内容 (2013-11-3 17:02):
不行换套高压包试试

网友:
肯定是接口处理的不好,现在可能是开路。若感觉麻烦,就换通用高压板换之

网友:
换灯管 改高压板啊

网友:
灯管坏了吧

网友(2013-10-12):
先试灯管好坏,完了就知道原因了,再决定换灯管或高压板

网友:
测下灯管,好的,改个高压就好了,打火把高压部分的主供电保险烧了

网友:
测一下主板的控制信号过来没有

网友:
测试灯管是否坏或漏电,OK就修高压或改高压

网友:
换个高压板看看      如果还出现这样    那就能能测灯管了

网友:
先看看高压有没有烧,再把灯管换了。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一下吧 先

网友:
单点灯管 在插电看看显示不 等显示就换高压吧

网友:
改一块通用高压就可以了

网友:
高压是不是没供电,测一下吧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啊

网友:
排 除法弄啊... .缩小故障

网友:
高压一体板坏,可以单测试灯管看一下